板中的电阻值与色标不符,是不是判断错了?

楼主(2011-06-28):
R7707 R7712 R7722 R7727 R7732这几个电阻实测都是740欧姆,只有R7717是6420欧姆,与色标相符,有这么多电阻坏了,有点不相信,是不是判断错了?

网友:
只看色环。。。是不是看错了?

你说是什么色的?

网友:
在路测量当然不准了!怀疑的话拆下来量

网友(点评):
对,要想准确测量,要拆下来测,,

网友:
是不是楼主把顺序看反了啊 ???

网友:
顺序反了就测出来的就不对了啊

网友:
楼主可以拆下来测测看看是不是准且

网友:
一般在电路上测量时不准的,要拆下来量

网友:
拆下来测量准确点

网友:
是啊,在路测确实不准,拆下来量了一下,都好的,走了弯路了,谢谢大家,

网友:
有问题,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