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no operating system

楼主(2011-06-28):
电脑容易卡死,怀疑是硬盘坏了,用光碟扫描,在百分之十五之前共有十处错误,后面正常,于是用DISK磁盘分区把前30G屏蔽了,然后做系统,GHOST结束后重启,就弹出no perating system,求助,谢谢

网友A:
重做个分区表试试呢?

网友B:
设置活动分区没有啊?

网友:
系统部能识别
                       建议换个版本的系统装

网友:
设置活动了吗,不行就换个硬盘吧

网友:
前面的屏蔽后,GHOST后,进不了系统的~!你要装就装原版吧~!!我就只有这方法~!!!

网友:
系统分区没有激活!

网友:
用MHDD剪 好一点。

网友:
用DISKMAN查看一下看看

网友C:
前面的屏蔽后,GHOST后可以进系统的。楼主重建下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个分区表试试呢?

做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活动分区没有啊?

每次分区都按正常手续进行的

网友:
只有换个硬盘了

网友:
换硬盘吧.现在又不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屏蔽后,GHOST后可以进系统的。楼主重建下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

试过都是不行的~!!可以完全装完,就是完全装完后重启后,就进不了系统~!!!

网友:
分区分的是否正确?换硬盘试了么?

网友:
1。跳过30G后的分区要是主分区并激活。
2。手动安装版本直接装。
3。ghost版本要在ghost后启动时就重建主引导记录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吗?

网友:
哥们,你得先激活主分区再重建主引导记录才行,随时重建都行。。。你再试试吧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