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1-06-28):
来的时候是花屏的,做完显卡后不显示,跑测试卡56 59 .   大家说说有可能是那个桥有问题,量了半天是在是没招了!

网友:
其他电压都正常。自己定下,期待高手!

网友:
重做一下显卡  要么就换一个  看看显卡旁边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显卡做坏 了吧   换个吧

网友:
换吧,这种显卡也不要多少钱的。做多了反而对板不好。

网友:
看看显存,有一次做显卡,把显存给弄坏了。

网友:
换显卡吧 我也没别的招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没焊好,板上刮层锡膏最好!

网友:
看掉件没,重做一次吧,不行就换一个显卡吧

网友:
我把测量的重点放在NB 和 SB 上了,因为以前出现过太多显卡做好了它们2个有出问题了。大家都说是显卡我在量下量不出来重换个显卡,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A:
昨天买了个9.9成新T41板
花了230元+20元路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买了个9.9成新T41板
花了230元+20元路费

真的假的,是好的么?在那里买的。还有是单购还是对换!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先换个显卡吧,不行就得考虑桥了,是的这个机子做显卡时,桥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先确定有没有做掉显卡周边的元器件,如果没有,还是显卡问题,可能是没做好。或显卡做坏了。

网友:
显卡温度没有达到    也做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