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修好后,只能5V电源输出?

楼主(2011-06-28):
客户拿来一个电源,听客户说是家里电路有问题,220V电源变成380V了后,烧了电源,无法开启,我拆开电源,发现,里面二个大电容烧坏,二个三极管烧坏,换了这四个元件后,发现只有5V电源输出,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点评):
有灌水嫌疑,多补下基础。

网友:
其他的直流电源输出电路有问题吧,可能你只修好一个5V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要高手来回答,高手岂不是累死了。论坛里面的高手数量很少,谁懂谁回答,不一定是高手吧。

网友:
主电路没有工作呀中,,,,

网友:
功率管坏,一般旁边的电阻,二级管也会坏的,你说只有5V,应该是待机的5v吧?主电源不可能只有5V的,因为几组电压中任一电压不正常都会停机的.

网友:
你没短接绿黑  主电路没工作 当然只有5V。

网友A:
楼主说清楚些,是只有紫色5V?还是红色5V?如果是红5V,那查一下12V和3.3V的整流滤波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清楚些,是只有紫色5V?还是红色5V?如果是红5V,那查一下12V和3.3V的整流滤波部分

是只有5VSB,电源输出,其它的都没有。

网友:
5VSB是不经过电压器的,所以测试变压器次级端是否有相应的5/12V输出,没有的话,看看初级端是否有300V直流输入,

猜测是控制变压器输入端的那个开关三极管被击穿了,就是贴着散热片最大的那个跟MOS管一样的东西,

网友:
最后说下PWM用的什么IC

网友:
电源只是待机,还没有起动短接绿线和黑线看是否正常工作,如果不正常检查三极管射极电阻(0.2欧左右)是否开路。

网友:
绿线和黑线短接,看是否工作,如果不转的话加负载看是否工作。
再不工作的话就是没修好,看大电容旁边的三极管是否损坏或开路,大电容连接的两个150K左右的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
电源没工作就是有待机5V啊

网友:
这么多高手解题,问题应该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