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块蓝宝石3870问题

楼主(2011-06-28):
今天收到一块蓝宝石3870 DDR4显存的卡,此卡为顾客改成了超频3的风扇。。。换了个小点的风扇上去通电,显卡风扇转几下就停传了,但没断电,核心电压1.2 显存2.0 V感觉都正常,跑码挡在2B状态! 另外没有碰到过D4的卡,他的显存阻值为18欧是不是正常?核心2.1欧,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风扇转几下停掉,而不断电的现像。。维修怎么个思路 !谢谢

网友:
刚才证实了下,风扇不转了应该是由程序控制引起的,在插上pci卡刷bios时,风扇旋转正常  刷了个bios进去故障一样。。。有点奇怪的时 换一个同型号的bios上去,带刷的pci卡都无法显示了。。。。不明白

网友:
呃...风扇是由于程序引起的,另一个我感觉显存应该是坏了18欧,有没有遇到过的帮确认下

网友:
我想应该是漏电引起的,你可以打下地阻看看

网友:
显存对地18是正常的。。。38  和48  都以样

网友:
先别管风扇,风扇在高点的卡都是由pwm或bios控制的,重植一下看看,刷回原bios

网友:
刷麻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