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1-06-28):
技嘉主板,不亮机,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跑码,但只到02(试查主板中与键盘相关电路或键盘),只上cpu开机后大约10秒自动关机。求思路.型号:ga-p31-ds3l
cpu
技嘉主板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刷下试试

网友:
放电 量主板时钟 刷BIOS

网友:
是不是NV的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