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 多少V 是正常?

楼主(2011-06-28):
370   +2v  478  1.75v    462   1.65v

网友:
0.8至1。8都可以说是正常吧,,

网友:
不同的型号CPU有不同的电压,要看具体型号。

网友:
1V    1.5v 一般都这样吧

网友:
那要看什么型号了

网友:
1V左右 0.8-1。1都见过的

网友:
370的电压要高点 AM2的在1。3V左右 现在新出来的CPU电压越来越低

网友:
要看不同的CPU啊

网友:
有些要高,比如HASEE

网友:
不超2V就可以上真U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