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D 开机黑屏 能反复听到LOGO 声音 案例

楼主(2011-06-28):
两台一样故障。 黑屏反复在重启,能听的到开机的LOGO声音。有台加焊显卡,还有一台加焊北桥 ok

网友:
同样的问题等待总

网友:
如果换过板子的话、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今天接修到也是华硕 945芯片组的 显卡G86 7400 不是显卡版的 也是进系统听见LOGO声 外接和屏都不显
也是显卡问题  版号好像是 E89382  A壳很漂亮 是黄色的

网友:
我也 遇到台   一样的问题   换过显卡 还是不亮  能反复听见LOGO 的声音   不知道楼主 是不是 北桥

网友:
你算运气好的了 有些人 加焊显卡 北桥都没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