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事闲着发下基地的CF-260T的使用感受!

楼主(2011-06-28):
土炮用了一年对了,杀南桥显卡无数,干起北桥来就有点力不从心了!特别是无铅的北桥更加搞到我想哭!几番和老婆激战后买下了基地的CF-260返修台,使用了十多天后说下感受吧,温度控制是蛮准确,相对于PLC触摸方案来说除了调用温度曲线外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这都归功于前辈CF-360吧!但是这机器还是有点问题我想提一下,开CNC机床的师傅麻烦你检查一下你的尺寸公差配合,上加热的支架间隙有点偏大,举起上加热的那根圆柱和上下固定座的间隙也是偏大的!就是因为这个间隙,上加热的风口不能垂直于芯片表面,我现在垫了个0.01mm的铝片(可乐灌的外皮)下去把它往后顶一点后现在刚刚垂直了!另外以前的等度控制器部是“亚特克”的吗?为什么现在搞个"SHANM"的出来的呢?这个温度控制器的说明书我在网上面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啊!另外这个机器的维修相当麻烦!那个启动键经常用万一坏了要从上面拆到下面去!晕死!我家里的无敌破坏王申手刚刚到那些开关哪里,经常把预热开关和风扇打开了!还有就是那个上下出风口能不能按启动开关它才工作呢?在机台上面对准芯片的时候呼呼的响!烦死!温度曲线我现在还没掌握好,做有铅的桥经常爆!上面加热225度40秒下加热235度40秒,基本上225度5秒钟左右锡球全都融化了!跑20秒左右就会爆桥!我现在都改成了22秒了,暂时还没爆过,以后还需要调整一段时间,那个夹具好像蛮易磨勋的,不知道配件贵不贵和难不难买呢!希望板主说一下吧!

----答复如下:----------------------------------------
1、360以上产品有你期望的机械精度。
2、360T有你希望的自动静音等智能的人性化设计,你的小宝贝就不会“触发”那些开关了。
3、3999元不可能和8500元的产品来同样要求,除非对方是暴利或欺诈的方法做产品。
4、SHANM还是亚特克都没这句话-----“使用了十多天后说下感受吧,温度控制是蛮准确”---重要。

欢迎你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还是买专业的好,我这5860 就不错买了2W

网友(点评):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网友:
2W???你是很专业!我做业余的不可能买这么贵的!再加上ZM5806这机器我这里也没买这么贵!不知道你和谁买的家伙!

网友(点评):
2W的话应该买好多年了,起码3年。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价,确实有点冤。

网友:
不是要预热的吗,预热之后不容易报桥吧。

网友:
关注,我那个土炮现在干起无铅的大片桥也有想哭的感觉了

网友:
设备到手上起码三个月还能真正上手的,没那么快。
显卡和南北桥温度曲线都不一样的,还要看板子的厚度,材质,和周边大个元件多少等等因素。三个月或半年后保证你上面说的问题都能解决和接受了。

网友(点评):
迅维培训中心全用的迅维BGA,80%学员3-7天掌握,就业班的人人必须掌握。

网友:
三个月啊?我要死多少桥才行啊!~

网友(点评):
如果离杭州近,建议来迅维培训中心或维修总店学2天就行了。

网友:
我们用的是雷克的,对于好不好我自己觉得,还是习惯的好!

网友:
个人觉得不如买CF360好
插电后,合上空气开关,上下风嘴的风机就开始运行,嗡嗡响,的确挺烦的,而且在精确定位的时候影响心情,这样设计的目的是能直观判断上下风机是否正常,防止风机坏了,发热体疯狂发热

网友B:
上下风嘴的开关就是总开关呀。不用就关掉就不会呼呼响了

按钮经常碰到。那是你操作习惯问题。手机那么小你也能用好。难道一个按钮就碍着事了?

爆桥的问题最终还是温度。没有哪个机器敢肯定绝对不爆桥-----谁敢说,那就让他试试300度看桥爆不爆
所以说爆桥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温度调节好。先找废板练习,掌握你当地的温度和湿度以及机器的磨合度。

不垂直的问题我们这边的没有发现。另外你用的是1mm的铝皮吧不是0.01mm

最后,夹具磨损的问题不用担心。我们杭州实体店的用了几年了也没磨损坏。
不过螺丝这东西磨损是有的。如果把螺丝拧太紧,每天重复N次。任何机器任何设备都会磨损。

就说这么多了。

网友B:
关于爆桥,你的温度有点高。你得用测温线测着看温度到了183就可以融化锡了。再加点温就可以取下桥了。
加热到225度。。。不死也热死了

网友B:
我家里的无敌破坏王申手刚刚到那些开关哪里,经常把预热开关和风扇打开了================原来是说你孩子吧。哈哈,记得不错的话。应该快3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的无敌破坏王申手刚刚到那些开关哪里,经常把预热开关和风扇打开了================原来是说你孩子吧 ...

呵呵~~是阿月饼老师!记性还蛮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爆桥,你的温度有点高。你得用测温线测着看温度到了183就可以融化锡了。再加点温就可以取下桥了。
加热 ...

额...................老师啊,我用200度拆有铅的桥就是拆不动阿~~~225都要十秒左右我才敢去拿桥下来啊!@

网友(点评):
用测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风嘴的开关就是总开关呀。不用就关掉就不会呼呼响了

按钮经常碰到。那是你操作习惯问题。手机那么小 ...

厄~~~~那个铝皮我不知道是多厚,反正我把它垫了系下去后就可以垂直芯片了啊~~~

网友C:
温度曲线我现在还没掌握好,做有铅的桥经常爆!上面加热225度40秒下加热235度40秒,基本上225度5秒钟左右锡球全都融化了!跑20秒左右就会爆桥!我现在都改成了22秒了,暂时还没爆过,以后还需要调整一段时间,
-----------------------------------------------
建议来培训中心来免费学习。哈哈哈。

260那个支架,和360的加工、用料都不同,所以精度要低点。

做无铅的,下部可调高点。楼主多到群去问问,才开始做BGA都有这个过程。如果能来实地看看,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曲线我现在还没掌握好,做有铅的桥经常爆!上面加热225度40秒下加热235度40秒,基本上225度5秒钟左右锡 ...

请问CF的Q群是多少啊?我想加入交流一下哦~~~

网友(点评):
你该打屁股。。。。。

网友(点评):
群号要咨询销售员

网友C:
你买的时候,给钱的时候销售都不给你说吗?你是不是买的 迅维 的 ?!
我们的 每台BGA产品都是有 技术支持电话、售后群、产品装机负责人名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时候,给钱的时候销售都不给你说吗?你是不是买的 迅维 的 ?!
我们的 每台BGA产品都是有 技术支持 ...

没有啊!我骗你没用的啊!~~

网友(点评):
立即联系销售,要求加入BGA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专业的好,我这5860 就不错买了2W

请问是什么品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