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两本联想 N220的笔记本 换灯管不通电了

楼主(2011-06-28):
这两天遇到两本联想N220 的笔记本屏幕暗 拆出来看是灯管坏了,可是换好灯管都不通电了,电流是0.088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之前一本没修好,这本还没敢拆。想问问大家知道是哪里问题吗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板被你弄短路了

网友:
你还真是个人才哦

网友:
  强悍 ,多半就是把主板上的 IO 啥子东西烧求

网友:
今天刚换了个新的IO 换上去能通电了,但是点不亮,电流是0.658 左右。请问是那里问题啊

网友:
你多半是高压短路,烧EC呢

网友:
苦命的孩子啊,可能是静电也可能是。。。。。。。  呜呜

网友:
把你的整个屏和屏线都去掉,外接试试正常不,换完IO别急着上电啊,估计还有短路

网友:
这样的事遇到要真是很多倒霉呀,你让我想起我以前换灯管,12寸的没注意看(以前的屏连接屏的电路板的排线都很窄的)因为有绝缘胶布粘在一起我偷懒拿起刀片很顺利的就把屏上的排线给阉掉了,当时我的心情很纠结呀

网友:
多数是什么东西被烧了哦  修东东还是细心为好啊!

网友:
修好了 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那之前不是要赔钱啊

网友:
换灯管不至于吧,想不明白

网友:
正常,EC和IO在这种人为的故障中最容易挂.

网友:
你真是人才,去掉高压板试试吧屏显看看

网友:
牛,楼主,你可能是不小心把哪儿搞短路了哦

网友:
也很有可能是高压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