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30A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1-06-28):
这个笔记本,显卡出问题,已经加焊过两次,因为是红胶,没清干净,又出问题了,这次决定拿下来,就拆下来了,除胶,植珠,上板,一切很习惯,上好后,上机,发现一上电就掉电了,不开机了,待机电流是0.02,上电后电流上到1.5左右掉下去了,再开,又上1.5左右又掉,反复开反复掉,怀疑是不是显卡没搞好,短路了?拆下来重植珠,再上,还一样,郁闷了,直接拿掉显卡,开机,也一样,这下晕了,再一个个量,3.3 5V全有,开机瞬间,1.5V 1.05,1.2,1.8V都有电压,就是CPU供电没出来。供电芯片是8770,换了一个,也一样,大师们给点思路

网友:
看图纸 ,查cpu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看样子这年头雷锋不多了,我已经知道为啥了,显卡坏了,刚才焊了个旧显卡上去,就有屏显了,花屏,但不掉电了,希望能给大家个思路,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