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杀毒

楼主(2011-06-28):
向大家请教一下,如何在DOS模式下杀毒,简单扼要点,说说操作步骤。传说这样杀毒干净

网友:
安全模式下杀毒不一样么,

网友:
这个没弄过,也想学学

网友:
现在好像很少用DOS了。这个实在是搞不明白,哪位大侠来说一下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还是没人说明DOS下怎么杀毒
首先说一下怎样进DOS

  1、DOS启动盘

  开机时进入主板设置(一般是按DEL,不同的主板可能会有差异)

  AdvanceBIOSFeatures——FirstBootDevice——CDROM

  按F10保存,下次启动就自动从光盘启动,进入DOS界面

  2、USB启动盘

  可以使用Usbootforwin2000/xp 制作USB启动盘

  点击链接下载,解压后有一个PDF文件的使用手册

  开机时进入主板设置(一般是按DEL,不同的主板可能会有差异)

  AdvanceBIOSFeatures——FirstBootDevice——USBHDD

  或者USBZIP,就看你制作时使用什么格式了

  3、DOS工具箱

  直接进DOS,不说了

  当然下次启动重新设置AdvanceBIOSFeatures——FirstBootDevice——HDD1(从硬盘启动)

  其次说一下NTFS格式如何进入DOS

  纯DOS是不支持NTFS格式的,所以进入DOS以后会重新摆列盘符

  NTFS格式是自动不显示的,新主板可以显示USB接口的移动设备

  简单介绍几个DOS命令

  format/q快速格式化

  cd更改路径

  cd。。返回上一级路径

  dir显示当前路径下的所有文件及文件夹

  足够了

  把附件Ntfsfordos解压在FAT32格式的硬盘或移动设备

  解压后出现文件NTFS.exe,DOS环境下通过命令把它找到运行

  就可以显示电脑里的NTF格式的硬盘了(盘符自动往后挪)

  最后介绍DOS版杀毒软件的使用

  点击链接地址,下载完成后解压运行

  会提示你查找U盘,如果选用方案1、2,可直接输入你想下载到的硬盘

  如果选用方案3,就把文件拷贝到你的移动设备里了

  现在你会使用DOS杀毒软件了,进入DOS环境,把杀毒软件找到

  比如在你的硬盘或者移动设备的tools\kvdos(以江民为例),运行

  会出现一个界面,有标记

  F1全盘杀毒——按F1

  E。只扫描执行文件——按组合键Alt+E

  其他类似

  扫描完毕后有提示,十几分钟就OK了而且保证它删除的干净.

  附上相关链接地址(建议使用迅雷下载):

  KVDOS伴侣ftp://58.218.198.195:2121/dos/kv/KVDOSUP.rar

  KVDOS伴侣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kv/KV070601.rar

  金山毒霸DOSftp://58.218.198.195:2121/dos/kav/KAVDOSUP.rar

  金山毒霸DOS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kav/KAV070601.rar

  卡巴斯基DOSftp://58.218.198.195:2121/dos/avp/AVPDOSUP.rar

  卡巴斯基DOS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avp/AVP070601.rar

  诺顿DOSftp://58.218.198.195:2121/dos/nav/NAVDOSUP.rar

  诺顿DOS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nav/NAV070531.rar

  McafeeDOSftp://58.218.198.195:2121/dos/mcf/MCFDOSUP.rar

  McafeeDOS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mcf/MCF070531.rar

  NOD32DOSftp://58.218.198.195:2121/dos/nod/NODDOSUP.rar

  NOD32DOS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nod/NOD070531.rar

  PC-cillinDOSftp://58.218.198.195:2121/dos/pcc/PCCDOSUP.rar

  PC-cillinDOS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fpr/FPR070530.rar

网友:
 首先说一下怎样进DOS

  1、DOS启动盘

  开机时进入主板设置(一般是按DEL,不同的主板可能会有差异)

  AdvanceBIOSFeatures——FirstBootDevice——CDROM

  按F10保存,下次启动就自动从光盘启动,进入DOS界面

  2、USB启动盘

  可以使用Usbootforwin2000/xp 制作USB启动盘

  点击链接下载,解压后有一个PDF文件的使用手册

  开机时进入主板设置(一般是按DEL,不同的主板可能会有差异)

  AdvanceBIOSFeatures——FirstBootDevice——USBHDD

  或者USBZIP,就看你制作时使用什么格式了

  3、DOS工具箱

  直接进DOS,不说了

  当然下次启动重新设置AdvanceBIOSFeatures——FirstBootDevice——HDD1(从硬盘启动)

  其次说一下NTFS格式如何进入DOS

  纯DOS是不支持NTFS格式的,所以进入DOS以后会重新摆列盘符

  NTFS格式是自动不显示的,新主板可以显示USB接口的移动设备

  简单介绍几个DOS命令

  format/q快速格式化

  cd更改路径

  cd。。返回上一级路径

  dir显示当前路径下的所有文件及文件夹

  足够了

  把附件Ntfsfordos解压在FAT32格式的硬盘或移动设备

  解压后出现文件NTFS.exe,DOS环境下通过命令把它找到运行

  就可以显示电脑里的NTF格式的硬盘了(盘符自动往后挪)

  最后介绍DOS版杀毒软件的使用

  点击链接地址,下载完成后解压运行

  会提示你查找U盘,如果选用方案1、2,可直接输入你想下载到的硬盘

  如果选用方案3,就把文件拷贝到你的移动设备里了

  现在你会使用DOS杀毒软件了,进入DOS环境,把杀毒软件找到

  比如在你的硬盘或者移动设备的tools\kvdos(以江民为例),运行

  会出现一个界面,有标记

  F1全盘杀毒——按F1

  E。只扫描执行文件——按组合键Alt+E

  其他类似

  扫描完毕后有提示,十几分钟就OK了而且保证它删除的干净.

  附上相关链接地址(建议使用迅雷下载):

  KVDOS伴侣ftp://58.218.198.195:2121/dos/kv/KVDOSUP.rar

  KVDOS伴侣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kv/KV070601.rar

  金山毒霸DOSftp://58.218.198.195:2121/dos/kav/KAVDOSUP.rar

  金山毒霸DOS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kav/KAV070601.rar

  卡巴斯基DOSftp://58.218.198.195:2121/dos/avp/AVPDOSUP.rar

  卡巴斯基DOS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avp/AVP070601.rar

  诺顿DOSftp://58.218.198.195:2121/dos/nav/NAVDOSUP.rar

  诺顿DOS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nav/NAV070531.rar

  McafeeDOSftp://58.218.198.195:2121/dos/mcf/MCFDOSUP.rar

  McafeeDOS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mcf/MCF070531.rar

  NOD32DOSftp://58.218.198.195:2121/dos/nod/NODDOSUP.rar

  NOD32DOS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nod/NOD070531.rar

  PC-cillinDOSftp://58.218.198.195:2121/dos/pcc/PCCDOSUP.rar

  PC-cillinDOS升级包ftp://58.218.198.195:2121/dos/fpr/FPR070530.rar

网友:
  首先说一下怎样进DOS

  1、DOS启动盘

  开机时进入主板设置(一般是按DEL,不同的主板可能会有差异)

  AdvanceBIOSFeatures——FirstBootDevice——CDROM

  按F10保存,下次启动就自动从光盘启动,进入DOS界面

  2、USB启动盘

  可以使用Usbootforwin2000/xp 制作USB启动盘

  点击链接下载,解压后有一个PDF文件的使用手册

  开机时进入主板设置(一般是按DEL,不同的主板可能会有差异)

  AdvanceBIOSFeatures——FirstBootDevice——USBHDD

  或者USBZIP,就看你制作时使用什么格式了

  3、DOS工具箱

  直接进DOS,不说了

  当然下次启动重新设置AdvanceBIOSFeatures——FirstBootDevice——HDD1(从硬盘启动)

  其次说一下NTFS格式如何进入DOS

  纯DOS是不支持NTFS格式的,所以进入DOS以后会重新摆列盘符

  NTFS格式是自动不显示的,新主板可以显示USB接口的移动设备

  简单介绍几个DOS命令

  format/q快速格式化

  cd更改路径

  cd。。返回上一级路径

  dir显示当前路径下的所有文件及文件夹

  足够了

  把附件Ntfsfordos解压在FAT32格式的硬盘或移动设备

  解压后出现文件NTFS.exe,DOS环境下通过命令把它找到运行

  就可以显示电脑里的NTF格式的硬盘了(盘符自动往后挪)

  最后介绍DOS版杀毒软件的使用

  点击链接地址,下载完成后解压运行

  会提示你查找U盘,如果选用方案1、2,可直接输入你想下载到的硬盘

  如果选用方案3,就把文件拷贝到你的移动设备里了

  现在你会使用DOS杀毒软件了,进入DOS环境,把杀毒软件找到

  比如在你的硬盘或者移动设备的tools\kvdos(以江民为例),运行

  会出现一个界面,有标记

  F1全盘杀毒——按F1

  E。只扫描执行文件——按组合键Alt+E

  其他类似

  扫描完毕后有提示,十几分钟就OK了而且保证它删除的干净

网友:
DOS杀毒,早期有一些在DOS下面运行的杀毒软件,如KV300等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可以杀毒

网友:
杀毒方法很多的  你喜欢那个就用那个 效果最好的 我感觉是DOS

网友:
  在DOS下面杀毒  很麻烦的

网友:
DOS杀毒现在不流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