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为什么不能用导线代替

楼主(2011-06-28):
上面的图是一正一反图 请教大家这个画出的电阻可以用导线代替吗,为什么,
我用导线代替后供电不稳...显示器跳掉  变压器啸叫。。用50欧电阻上去要又要烧掉,在这里求助大家!

排除高压版问题。无负载测试。还是有啸叫。 用电阻50-100欧上去无问题但是不到几秒烧了。。。问一下大家这里要用多少大的电阻还有瓦数。在那里可以搞到这个电阻

网友(点评):
主要是功率和作用不一样

网友:
这个是色环电阻 ,你要看它是几个环的,第1和第2道的色环是有效数 ,第三道为倍数,第四道为误差

网友:
用导线代替电阻,一般是不可以的,,,,这个要看原来的电阻的作用

网友:
四色环电阻给你图片参考

网友:
你这个是0.22欧的开关管的发射极电阻吧?是不可以用导线代替的 低欧姆电阻一般都起限流作用。

网友:
像是0.33欧的,或是0.22的换上也行

网友:
好像是取样的电阻,接开关管上的吧~!

网友:
这是个0.22的电阻,  怎么能用50~100的换呢?  不是我说你,  不象搞维修的 。

网友:
限流电阻,起到取样保护用的,用导线代会过载.

网友:
一般只有0.22欧或0.39欧我换过,阻值真的很小

网友:
阻值再小,它也是有阻值的~呵呵

网友:
怕就怕过载就不好了

网友:
导线肯定不行 查一下阻值多大 找个相同的吧

网友:
电阻有电阻的做用

网友:
为了让后极负载工作稳定,最好是原值代换。我在换件时喜欢原值代换,找不到原值是再用替换的

网友:
看你这电阻,并没坏,换什么,没事搞来搞去

网友:
菜鸟一个,好好学习下电路基础知识。

网友:
只能原值代换,如果还烧的话再查周边电路,查找问题原因,

网友:
看看电阻色环参数

网友:
这个电阻不能用导线代替的,因为它起着电流反馈的作用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是电源开关管S极的取样电阻,当开关管电流增大时,这电阻的压降增大,把这一电压反馈到PWM电路,当超过一定值后,控制电路动作,起到过流保护作用。

网友:
限流电阻不能用导线连通的,图片上看不清是大的阻值(好象是0.22)但功率有3—5W。

网友:
理论上,一般电路设计,这个电阻用0.22 0.33.........1欧在这范围内都没问题,但阻值越大电阻的功率要求就大

网友:
电流检测电阻原值代

网友:
看来楼主对开关电源根本不了解,

网友:
这个学名叫:偏置电阻。
PN结有个截止电压0.7V,当B极电压低于0.7V(负电源就是-0.7),三极管处在截止状态,加上这个电阻使B极电压高于0.7V,三极管才进入放大或开关状态。
流经此电阻电流4A-6A,1欧的电阻功率就是4-6W,电压4-6V
1欧都太大,别说50欧了。

网友:
看这个个头应该是1W以上的电阻。

网友:
谢谢各位!开关电源是不太了解

网友:
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小的!!并也并不出来才给上个50欧2w的没过一会就烧

网友:
从两张图片上看 一端接300v 一端接入开关变压器初级 就是一只保险电阻 1欧以下2w就可以了 直接短接也可以 至于你说不行 应该是电路另有估障元件存在

网友:
根据色环判断阻值 然后选适当的电阻换上 阻值大一点也可 但小了就会烧

网友:
只能看到第三环是 银色   那就是0.**Ω的了   常见的是 0.22  0.33

网友:
看看原先的是多大的。一般不可以用导线代替的。!

网友:
很显然这个是个大功率的电阻,一般电阻就是分压和限流的作用,;大功率电阻的作用就是限流而起保护作用的,这个电阻看图好像是整流滤波后300V通过它供电给开关管和电源芯片的吧,应该是起到限流保护的作用的,所以最好不用用线直接接上去。如果换上一个功率小的或是阻值大的就会因过流或是功率不够发热而烧掉、

网友:
有地方短路喽
....

网友:
电流取样反馈电阻,监测开关管的电流值,用导线代替就无法完成电流监测的作用了,该电阻偏大将会带不动负载。功率一般为2-3W。

网友:
但如果色码电阻阻值几乎为0是不是就可以用导线替换,还是起着保险的作用?

网友:
导线肯定不行,找和它阻值一样的的电阻

网友:
偶尔用焊锡丝代换的表示没压力

网友:
从板上布线走向看 分明是一只300v供电端到开关变压器的电流保险电阻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看此电阻接地 此电阻接地了吗 用2w0.22-2欧的保险电阻就行了 你的电源电路本身无估障的话 完全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开关管发射极取样过流检测、保护。不能用导线直接连接。

网友:
我也是这样 想的 0.几和0差不多,,但是代换上就不行,还有个取样电阻本来2欧我用5欧上去可能是这样问题!

网友(点评):
还有那一只电阻 你用5欧代2欧了 你以前也没说 位图上也未标明 怎么帮你分析 但有一点 只要不是mos管s极接地电阻 用2欧或5欧应该影响不大的

网友:
如果是开关管s极接地电阻 别说用5欧 就是2欧都太了 0.22欧差不多 此电阻用大了 严重的 电源工作异常 轻一点的输出功率不足 不能满足高压灯管驱动电路和驱板屏电路的低压大电流需求

网友:
这个是电流取样电阻很小,导线的电阻太小,不能带,这种电阻很好卖的,同样代换。

网友:
教你个方法  你对电路不懂 就用原型号维修 永远不会错。

网友:
还有这个版子12v空载的,一直啸叫!!!不知道什么问题各位大哥们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