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6-28):
  前两天接修一台联想C466,客户说不开机.我让他先放这里看了再报价给他,客户走后,上可调电源,发现没有待机电流,我就习惯性的拔插了几下电源接头(看会不会是电源接口脱焊),拔插几下后有了变化,有时插上会有0.02的待机电流,有待机电流的时候按开关键可以上电亮机,难到真是电源接口真的虚焊了?拆机后发现接口好着呢,失望了,看来不是电源口问题.量了下,没有待机时,没有3V 5V输出,有待机时3V 5V正常, 待机芯片是MAX8734AEEI, 测没有待机电流时   除ON3 ON5低电平没电压外其他都正常,有待机电流时正常高电平,看来问题就出在3V5V的开启信号这里了.报了150元,客户同意了。赶紧上基地找图纸,还好找到了{:soso__11435681218001257602_3:},基地真是好地方!!!!!!!!!

   看图纸ON3 ON5 来自MAINPWON ,MAINPWON 是VL 经过电阻PR22得来的,(我也不知道跟后面LM393有没有关系)测量没有待机电流时PR22 1PIN有5V左右的电压,2PIN电压为0V,有待机电流时PR22 1PIN2PIN都有电压,测了下PR22 2PIN对地有500多欧,也正常的,看来应该是PR22不良吧,从料板上找了个 100K的电阻装了上去,发现正常了,每次插上电源都有待机电流了,
看来修好了{:soso__15032546070266901754_4:}。写的乱七八糟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看得懂。

补充内容 (2011-6-29 09:16):
看了大家的回贴,我才恍然大悟,PR22只是上拉电阻,信号是由LM393发过来.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点评):
150还真便宜啊,如果EC坏了,或者南桥短路了,看你150你怎么做哦,,环环相扣的!修电路的都是200起步啊!

网友(点评):
写得还好 就是收费低了 下次记得200啊

网友(点评):
便过市场的白菜了,不过楼主修得快,值。

网友:
自己先顶下!!!!{:soso__10453539499237673507_2:}

网友:
楼主谦虚了,其实也能看懂

网友(点评):
还可以了 我还看得懂

网友(点评):
这是时序中一小小小小部分而已。。。

网友:
直接客户收费150 是不是可以收高点。

网友:
呵呵呵呵 也是 不过收费是低了
感觉这里不应该谈价格的

网友A:
本菜鸟愚见,“MAINPWON ,MAINPWON 是VL 经过电阻PR22得来的”,VL只是上拉电压,信号来自LM393

网友(点评):
同意仁兄看法 是这样子的

网友(点评):
其实MAINPWON如果是拉底了,无论你有多少个上拉都没用。VL是用来增强LM393的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嗯,,, 是个好帖子!~~

王志佳 -4

网友:
多修几个点火回路就能熟练了

网友(点评):
是啊 这款机器没那么难修

网友(点评):
实能生巧嘛。。

网友(点评):
维修多修

网友B:
没有测PU1的5.6脚就直接换电阻,还OK了,运气不错。

网友(点评):
恩 他没有走湾路 思路还可以了

网友:
联想好多进水的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好多 兄弟 经常碰到吧 呵呵呵

网友:
这块地方是经常出问题的地方,是不是原来的电阻虚汗了!

网友(点评):
不是虚焊,是不良了

网友(点评):
感觉现在主板上的问题电阻挺多的。。

网友:
发觉几十欧的电阻经常出问题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乱,MAINPWON不是VL产生的是比较器产生的,VL只是上啦电压

网友:
是这样子的 搜信号也可以搜到啊
多谢指点,我修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菜鸟愚见,“MAINPWON ,MAINPWON 是VL 经过电阻PR22得来的”,VL只是上拉电压,信号来自LM393

楼上说的对!!! 本人才是菜鸟

网友(点评):
呵呵呵呵 互相学习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测PU1的5.6脚就直接换电阻,还OK了,运气不错。

本人刚入门不久,多谢指点了,记住了!!!

网友:
在仁宝机子的点火回路里这个电阻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点评):
是啊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很详细,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点评):
别这么说,惭愧的要命,我只是个菜鸟罢了

网友:
这个PD6是双二极管,PU1B的7脚发出信号时,PD6不是反向截止的吗,MAINPWON、ACON怎么会有电压?请教楼主这个是如何理解的

网友(点评):
把我问到了,我也不知道呢

网友(点评):
图中的 应该是一个类似于保护电路的 当二极管工作的时候 机器就处于不上电或是不触发的状态 楼主的这个信号是来自Lm393 位号为PU3A的那个 是CPU问题保护的门电路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点评):
cpu温度保护 不好意思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算是仁宝机子的通病吗?

补充内容 (2011-7-19 09:20):
向楼主道歉,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点评):
楼猪我不知道也,难为情!

网友(点评):
兄弟别打住那么快 是主吧 你打成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