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A8X-M 掉电求助!

楼主(2011-06-28):
华擎板子和华硕一样喜欢用4500M 这个内存供电双MOS管  极度容易损坏!AMD 754的板子 也喜欢用IT8282M  也容易损坏 。看基地帖子 说不过内存也会掉电!

原先故障是 USB不能用 被电脑公司的兄弟点开关键 不小心短路了 不开机了 !我拿到手 无掉电 无损坏 。线换了4500M  跑码了 跑到60就掉电 上显卡 跑到2R就掉电(2R 在俄罗斯诊断卡就是显卡了)就是说应该过了内存了!换了IT8282M 也是一样掉电!多观察了几次 每次掉电复位灯线灭 然后才是其它的 !

还有该板子确实强行断电的话 会自动上电  而且 不上CPU风扇 不会跑码!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奋斗小青年 -10 淡定

网友:
哪个兄弟 有维修过的  帮个忙啊!

网友:
测试过 掉电前CPU复位 都出来了!原来有个小三极管 坏了 应该是给北桥的一个1.82V电压 NND 测量的时候发现4.2V  量阻值只有67 另外那个是接待机3V电压的 原来是0.6 不正常 换了三极管后现在是5V 2.8V 1.82V!

网友:
饼哥  小蔡  小青年   给个维修方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