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 不认硬盘

楼主(2011-06-28):
     Attr:05) PLEASE BACK UP THE CONTENTS OF THE HARD DRIVE AND RUN Hdd self Test in F10 SETUP
硬盘取下来在台式机上试过   直接能认到。 但是在本本上就不行。 BIOS也刷过。 南桥也加焊过。 接口也收拾过。 莫不是必须要换南桥了?     小弟在这里请教下各位了、、、

网友:
你可以换了硬盘试试看  ,如果不行的话 ,那只有换桥了,

网友:
你看硬盘接口有没有信号输出呀!  在看供电没有没有问题...试试

网友:
最好拿个已知的好硬盘接在笔记本上,,,这样试会更好,,

网友:
嗯。 现在就是市场上找并口的盘不好找呀。

网友:
先不要动桥 。用好硬盘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