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彩电电源模块修复液晶电源板

楼主(2011-06-28):
一同行ACER V193HQ液晶显示器雷击,不通电,拆机发现电源IC炸裂,不知道型号,另一个电阻烧糊不知道大小。在网上查电路图无果。于是分析电路,这是典型的开关电源电路。于是想用彩电万能电源模块,买了两个模块回来,接上电路。,由于不知道次级电压是多少,不敢贸然调电压,上网查,问都无果,看次级滤波电容是16V和35V的电容心想大根会在12V左右,12。5V和28V的时,接上驱动板,和屏。终于点亮显示器。由于这次大胆的尝试,得出经验,要胆大心细。大家在修电源板的时候实在无法修复原板,可以用彩电万用模块,方便经济。比换板要便宜的多。这次修复不知道能用多久,等侍时间的检验。作为一个应急修复,值得一试。

网友:
用电源模块不如修好原电源,电源模块一般带载与轻载时电压会有波动,,

网友:
常用的电源IC也就一二十种,从外围电路走向推测IC型号是一个维修员的基本功。有了型号,烧糊的电阻也不是问题。

网友:
用电源模块修复电源 我不站同大家使用  这种模块返修率很高的 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我原来修彩电时重来就不用这东东 很垃圾的骗人的玩意  还不如换通用板至少不会返修 落个好声誉。我的宗旨是钱可以少赚。质量要保证。

网友(点评):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这东西我们这边电子市场要13块钱一个,我用过一次,当时机器是好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就返修了

网友:
的确,用电源模块一般带载与轻载时电压会有波动,电压很不稳定,很多机器的内部空间都很小,电源模块的安装也是一个问题,另外散热也必须要解决,一般不推荐使用,毕竟更换几个元件的成本比用电源模块小多了

补充内容 (2011-7-2 23:20):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可以安装在外罩上的

网友(点评):
电源模块就装屏蔽罩上,很好散热。。

网友:
用稳压块电源不稳.看不清原型号,我一般改为3842,外围改起来也方便.

网友:
不过大家用它来测试开关变压器好坏  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本人有用过,蛮好用的.有的装上用得,有的用不了,用不了的在3.3V或5V处并联一负载电阻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