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不加电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28):
故障现象:
按开机键后.显示黑屏,风扇转,指示灯正常.
故障分析:
风扇运转正常,说明CPU单元电路工作正常.
检修过程:
实测北桥无工作电压。
该单元电路不工作的原因有:
一、外部MOS管异常
二、电源芯片MAX1845损坏。
三、北桥短路
实测16V供电正常,11和12的高电平指令正常,外部两个低端管G
极仍为保护5V,更换Q45,Q46后机器正常.

网友:
进错专区了,愁了,只知道和台式板卡原理相近,北桥供电不满足,无复位,你上面说的我能看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