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不跑码

楼主(2011-06-28):
一台HP540 的机器,上电,电流到0。3左右来回重启。。通过初步检测,,时钟无输出,主板供电都正常,查时钟供电芯片,CK-PWRGD PD#电压只有0。6V。这个信号是由CPU供电芯片发出,换掉CPU供电芯片后,电压3。3V正常,但是电流还是只能上到0。3,此时机器也不再重启,还是不跑码。。再测CPU工作条件,测得时钟CLK_cpubclk 0。8V的电压。CLK_cpubclk#为0V,正常也应该有0。几V的电压,换个时钟芯片,涛声依旧,再测时钟芯片,所有代电正常,PG正常,晶振起振。但是PCI—STOP#和CPU—STOP#无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南桥也换过。。。。

网友:
你怎么逮住啥换啥啊,你应该一步步来啊,供电时钟复位挨个走。

网友:
应该还是少电压呀,看电流有点低呀。

网友:
电流最高0.3怀疑你CPU供电有没有。起码有几组电压没起来。

网友:
学习学习,{:soso__7277951383848564103_4:}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先查供电问题. 电流有点偏小. 我前两天才修过,不上CPU电流应该接近0.5

网友:
只能一步一步来咯,看下3/5V是否偏低,正常的话,看看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个人猜测,不是在系统供电就是在CPU供电上,

网友:
看一下PCI-RST和PLT-RST有没有,没有继续查。

网友:
每组供电都是正常的,包括CPU都有1。2V

网友:
没见你测CPU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