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511南桥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后才会发出SLP_S3#_3R

楼主(2011-06-28):
目前这台机器不触发,RTC电路、RSMRST(EC输出端有3.3V)、+V3AL\+V5AL、ADP_PRES、KBC_PW_ON、51125这些待机全有。SLP_S3#_3R、SLP_S4#_3R、SLP_S5#_3R均无,故S 电压也不出,查了很久没有查到异样的地方,南桥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后才会发出SLP_S3#_3R,请坛主及各网友支持

网友:
触发开关有个脉冲信号到EC  EC条件满足发出 P-BTN      和  RSMRST 到南桥   南桥收到信号后条件满足发出S3  S4  到EC       看看南桥晶振起振没?    如果南桥条件正常建议   干南桥

网友:
晶振啊,看看波形.还有南桥内部线性电压的开启信号.INTVRMAN. 5V 的参考电压等等.EC到南桥的线有没有断.都需要怀疑的.

网友:
南桥要满足1、有供电、2晶振要起挣、3、CMOS电路要正常、4、IO要发出PM-RSMRST、5是要IO要发PWER-BTN满足以上条件南桥就工作了

网友:
更换南桥未曾解决。

网友:
RSMRST,EC输出端有3.3V,经过电阻后无3.3V,电阻正常

网友(点评):
南桥问题 把信号拉低了

网友(点评):
打下电阻两端阻值

网友:
RTC电路部分正常

网友:
换个电阻看看。

网友:
想学电路图 rtc是什么

网友(2011-08-10):
RTC晶振更换了吗

网友:
象这种情况,最好用示波器打一下。信号电压低的,也要查出来是外部拉低还是本来输出就低。用示波器可以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