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笔记本插上USB设备,不停有“叮咚,叮咚”响声

楼主(2011-06-28):
HP 4411S 笔记本插上USB设备,不停有“叮咚,叮咚”响声,测U口1脚供电5V正常, 对地阻值无穷大,2,3脚对地阻值870,开机两个都是0V,机器上所有USB口,都是这样,还有无线也不能用了,开关打开也是黄灯,各位大师给下维修思路。

网友:
地线是好的吗

网友:
供电不稳定吧   你插上设备看看U口的电压 正常不?

网友:
有没有排除系统坏的可能

网友:
U口接设备,不会2,3脚都是0V的啊,应该有一个3.3V的才正常吧。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杀南桥,不解释

网友:
供电不稳

网友:
供电对地阻值无穷大明显不正常、要检修了、、、

网友:
HP的这款本子很垃圾。这款网卡也爱出毛病。ASLDGF SD'F

也要看什么机器

网友:
不好意思,我刚才仔细量了下,开机 下接不接USB设备,都是一直叮咚,接上USB设备2脚有3V电压,1脚5V用电流表量很稳定,没有跳动,只是无线网卡装上偶尔挡LOGO,是不是跟这也有关,还是直接加焊南桥,或者直接换南桥,真的像楼上所说产,这台机子真垃圾,修不完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不行就换掉。

网友:
卡logo   HP机器 考虑下南桥    特别是老HP机器

网友(点评):
没有说什么LOGO不LOGO吧。。。

网友:
直接换了省事。

网友:
这机子网卡也容易坏吗?还没有见到过哦,加焊一下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