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G硬盘在bios下能认到可是在diskgen下只剩8G???????

楼主(2011-06-28):
希捷500G硬盘在bios下能认到可是在diskgen下只剩8G而且在系统下不认这是什么问题谁遇到过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先谢了!

网友(点评):
这个都不知道,标准希捷固件问题,链接超级终端,可以修复,你会发现数据都还在。具体怎么弄google

网友A:
用mhdd或Victoria恢复容量试试

网友:
把硬盘插在别的机子上看看  如果还是这样就是  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硬盘biso的问题

网友:
同意4楼,你看到的确定是你的硬盘? 还是U盘,不过也有遇过硬盘变成8G的

网友:
楼上看看是什么型号的硬盘,人家才好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或Victoria恢复容量试试

我也想知道    老兄  发个教程上来

网友(2011-07-30):
你的硬盘跳线插对了吗     要不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先用mhdd查看下     要恢复数据的话就要换硬盘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