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XP简单修复的批处理

楼主(2011-06-28):
这个是一个XP系统简单修复的批处理代码,大家拷贝到文本文件中然后另存为一个.bat的文件就可以使用了。
CLS
@ECHO OFF
COLOR 2

echo ---------------------------------------------------------------------------
echo.
echo       本程序会重新注册XP系统文件以修复系统文件
echo.
echo ---------------------------------------------------------------------------
echo.

pause

cls
echo ---------------------------------------------------------------------------
echo.
echo                         请耐心等待修复完成
echo.
echo ---------------------------------------------------------------------------
echo.

rundll32.exe advpack.dll /DelNodeRunDLL32 %systemroot%\System32\dacui.dll
rundll32.exe advpack.dll /DelNodeRunDLL32 %systemroot%\Catroot\icatalog.mdb
regsvr32 /s setupwbv.dll
regsvr32 /s msjava.dll
regsvr32 /s wininet.dll
regsvr32 /s comcat.dll
regsvr32 /s shdoc401.dll
regsvr32 /s shdoc401.dll /i
regsvr32 /s asctrls.ocx
regsvr32 /s oleaut32.dll
regsvr32 /s shdocvw.dll /I
regsvr32 /s shdocvw.dll
regsvr32 /s browseui.dll
regsvr32 /s browseui.dll /I
regsvr32 /s msrating.dll
regsvr32 /s mlang.dll
regsvr32 /s hlink.dll
regsvr32 /s mshtml.dll
regsvr32 /s mshtmled.dll
regsvr32 /s urlmon.dll
regsvr32 /s plugin.ocx
regsvr32 /s sendmail.dll
regsvr32 /s comctl32.dll /i
regsvr32 /s inetcpl.cpl /i
regsvr32 /s mshtml.dll /i
regsvr32 /s scrobj.dll
regsvr32 /s mmefxe.ocx
regsvr32 /s proctexe.ocx mshta.exe /register
regsvr32 /s corpol.dll
regsvr32 /s jscript.dll
regsvr32 /s msxml.dll
regsvr32 /s imgutil.dll
regsvr32 /s thumbvw.dll
regsvr32 /s cryptext.dll
regsvr32 /s rsabase.dll
regsvr32 /s triedit.dll
regsvr32 /s dhtmled.ocx
regsvr32 /s inseng.dll
regsvr32 /s iesetup.dll /i
regsvr32 /s hmmapi.dll
regsvr32 /s cryptdlg.dll
regsvr32 /s actxprxy.dll
regsvr32 /s dispex.dll
regsvr32 /s occache.dll
regsvr32 /s occache.dll /i
regsvr32 /s iepeers.dll
regsvr32 /s wininet.dll /i
regsvr32 /s urlmon.dll /i
regsvr32 /s digest.dll /i
regsvr32 /s cdfview.dll
regsvr32 /s webcheck.dll
regsvr32 /s mobsync.dll
regsvr32 /s pngfilt.dll
regsvr32 /s licmgr10.dll
regsvr32 /s icmfilter.dll
regsvr32 /s hhctrl.ocx
regsvr32 /s inetcfg.dll
regsvr32 /s trialoc.dll
regsvr32 /s tdc.ocx
regsvr32 /s MSR2C.DLL
regsvr32 /s msident.dll
regsvr32 /s msieftp.dll
regsvr32 /s xmsconf.ocx
regsvr32 /s ils.dll
regsvr32 /s msoeacct.dll
regsvr32 /s wab32.dll
regsvr32 /s wabimp.dll
regsvr32 /s wabfind.dll
regsvr32 /s oemiglib.dll
regsvr32 /s directdb.dll
regsvr32 /s inetcomm.dll
regsvr32 /s msoe.dll
regsvr32 /s oeimport.dll
regsvr32 /s msdxm.ocx
regsvr32 /s dxmasf.dll
regsvr32 /s laprxy.dll
regsvr32 /s l3codecx.ax
regsvr32 /s acelpdec.ax
regsvr32 /s mpg4ds32.ax
regsvr32 /s voxmsdec.ax
regsvr32 /s danim.dll
regsvr32 /s Daxctle.ocx
regsvr32 /s lmrt.dll
regsvr32 /s datime.dll
regsvr32 /s dxtrans.dll
regsvr32 /s dxtmsft.dll
regsvr32 /s vgx.dll
regsvr32 /s WEBPOST.DLL
regsvr32 /s WPWIZDLL.DLL
regsvr32 /s POSTWPP.DLL
regsvr32 /s CRSWPP.DLL
regsvr32 /s FTPWPP.DLL
regsvr32 /s FPWPP.DLL
regsvr32 /s FLUPL.OCX
regsvr32 /s wshom.ocx
regsvr32 /s wshext.dll
regsvr32 /s vbscript.dll
regsvr32 /s wupdinfo.dll
regsvr32 /s shimgvw.dll
regsvr32 /s wmpdxm.dll
regsvr32 /s appwiz.cpl
regsvr32 /s msi.dll
regsvr32 /s /i shell32.dll
regsvr32 /s scrrun.dll mstinit.exe /setup
regsvr32 /s msnsspc.dll /SspcCreateSspiReg
regsvr32 /s msapsspc.dll /SspcCreateSspiReg

cls

echo ---------------------------------------------------------------------------
echo.
echo                     修复完成,建议立即重启计算机
echo.
echo ---------------------------------------------------------------------------
echo.
SET /P ST=   请输入 1 (重启计算机)或 2 (关机)或 3 (直接退出)并按回车键
echo.
if /I "%ST%"=="1" goto cq
if /I "%ST%"=="2" goto gj
if /I "%ST%"=="3" goto EX

exit

:cq
shutdown -r -t 0

:gj
shutdown -s -t 0

:EX

修复xp.bat

网友(点评):
改了一下最后几个字符。不然显示的是表情

网友:
这能修复什么啊 中病毒了可以修复吗

网友:
注册表损坏、可以修复、但是很麻烦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
考虑到复制回去会有乱码。给你做了个附件。

网友:
倒底能修复什么,哪位能说明一下?

网友:
主要是修复注册表和系统组件。对于中毒不严重的可以使用这个,然后再安全模式下用杀毒软件可以全部清除病毒。

网友:
能修复什么,下来试试看,不过很少用XP了,主要用Wih7

网友:
都没有重装系统来的实在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修复什么的呀~都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估计很少用得上了,不重新做个系统怎么收得到钱,到自己机子上试试

网友:
这是修复的什么啊?IE还是系统呢?

网友:
这个文件主要能修复哪几类的问题啊??

网友:
有点复杂,都有点看不懂

网友:
有了GHost  这东西没多大用啦  重装系统来的实在

网友:
这些程序现在GHOST系统有些都自带的有,在说了装系统对于基地的人来说都是小KS了,那还用的着修复呀!

网友:
能行吗,有些文件损坏了,你没有原的复制回来能修复,很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