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跑0304代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28):
接修一台旭日150的机器,能开机不显示,以为又是CPU供电的通病,裸板开机0。5A电流,但是测得CPU供电1V正常,插测试卡显示0304代码。查得这个代码是检测不过键盘,以为EC坏了,换了一片,还是同样的故障,不知查哪里了,好过各大件手上都有。既然CPU供电是通病。先换一个供电芯片,还是0304,再换SB,故障不变,考虑到电流小,只能换个NB试试了,一换上去,好了。这个故障很难电路分析,上几张维修过程的相片吧。

网友:
相片发得有点乱了,请批准转正。

网友:
高手,不过工钱,比主板还贵了,~~

网友:
看来诊断卡还是不可靠

网友:
维修不能凭感觉,估计又不挣钱了吧

网友:
请问这是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维修思路很重要。

网友:
终于杀完了 。要还不好估计lz就放弃了 还好工具齐全

网友:
碰运气整好的吧。旭日150是Insyde的BIOS。03 04怎么成了不过键盘

网友:
以前遇到一台蓝屏,不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后来是加焊座子解决的

网友:
版主你好,0304的代码我在论坛里查到说是检测不过键盘,修好这机确实有点运气,总好过全部件换了都没修好。不过我也不是高手,只是菜鸟一个,我到论坛的目的就是来学习的,机确实就这样修好了,我不想证明其他的,我只想证明我是一个在维修行业中的人,当时修这个机时我也在论坛看了很多这个代码的帖,也确实有说是EC坏的,但总的来说就没有几例说到结果的。如果不能通过只有等下次修到特殊点的机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