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可认到,却无法收到信号

楼主(2011-06-28):
求高手解惑:
富士通的MS2228,无线网卡可认到,但收不到信号,指示灯不亮,开关切换键按了也没反应。更换了无线网卡也同样不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键盘的无线软开关打开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问题吧,可能是南桥

网友:
要查图纸,可能是EC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你找个这个板的图,查一下无线的电压和信号正常不

网友:
这个机型查不到图纸啊,所以决定这个问题不修了,直接给弄个USB的无线网卡

网友A:
驱动是对的么?驱动没装好的话灯是不亮的,这样的遇到好多,灯既然没亮肯定是上不了的,可以连接。

网友:
先进BIOS进行设置,然后在决定是否处理南桥。

网友:
我感觉是天线或者系统服务没有开启

网友:
驱动也可能造成这样。还有防雷击芯片有问题也那样

网友:
P无线网卡的开关信号没有打开!

网友:
BIOS恢复下默认值,不行换IO

网友:
换个路由试了吗,有的网卡挑路由器。不过少见。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就出来吼一声,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无线网卡的开关开启信号没有到达PCI-E 20脚上吧,正常是能量到3.3V

网友C:
无线网卡是那种型号的,要说出来,如果是INTEL的就不是驱动的问题,其他的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如果不是软件的问题,那你要量主板开关打开的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是对的么?驱动没装好的话灯是不亮的,这样的遇到好多,灯既然没亮肯定是上不了的,可以连接。

驱动是官方版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是那种型号的,要说出来,如果是INTEL的就不是驱动的问题,其他的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如果不是软件 ...

不是INTEL的,是Atheros的。主板也有量过,PCI-E的20#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就出来吼一声,大家分享一下

不想修了,想直接换

网友D:
驱动问题,没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问题,没试试吗

驱动装了很多次,从官网下的驱动

网友:
不行的  换南桥看看

网友E:
屏的那两条无线网卡线插上去了没有啊

网友:
我一个联想的也是这个问题   妈的 这种问题最纠结了

网友:
测试主板上的无线开启信号的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
先看看各个开关都打开没有,重新驱动一下,最好是官网的,把软件方面的先排除了,再考虑硬件。

网友:
恢复到出厂时的系统试试,估计是软件上的问题。

网友F:
那换过系统没有?

网友G:
南桥问题最大,重做看能好不

网友H:
你换个无线网卡试了吗

网友I:
再换一个试试啊 我的之前就是这样  做了两遍的系统才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的那两条无线网卡线插上去了没有啊

肯定是插了的,屏还只有一条而已,我还找了一条加上去,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再换一个试试啊 我的之前就是这样  做了两遍的系统才 好

我换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换个无线网卡试了吗

换了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换过系统没有?

换过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问题最大,重做看能好不

没试过,客户催着要机子,就直接上了个USB网卡给他了

网友:
呵呵 能认到网卡 而且你也量了3.3v电压有的 驱动也重试过。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 到南桥的信号不痛 ,一般无线网走的是USB 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