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4如何与PC机连接

楼主(2011-06-28):
ipad4如何与PC机连接,如何同样使用PC机的文档?

网友:
Ipad4是神马2才出来您就用上4了

网友:
没有听说过!

网友:
是IPAD2还是I PHONE4呀,准点呀。如果是IPAD的话,你在苹果的官方下载一个软件。然后,数据线连接,但是只能对WIN 7系统进行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