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顶星的主板有研究的请进来

楼主(2011-06-28):
一台清华同方 锋锐K40,板子为顶星的S42 NPB VER C1.故障现象是加电,无显示,据客户描述是头天晚上关机还好好的,第二天一早打开就不亮了。该机在三个月前,我曾经做过显卡BGA。当时是花屏。

裸板点机,电流0.96不动,过3,4秒掉回0.55,再重上0.96,如此循环。
测量1.8V OK(板上标注为1.8V)
      0.9V OK(板标0.9)
     1.2V  OK(板标1.2)
     1.15VOK(VGA_CORE)
     0.94 (CPU_CORE)
    1.47  OK(板标1.5V)
如上所述,电压应该没什么问题。
接下来测信号:
测CPU_RST为1.05高电平。测BIOS 26脚有一瞬间跳变,测内存SMB总线无跳变,应该是CPU没有跑起来。

其实以前也有一台方正的机器,也是顶星的主板,花屏,BGA过后直接CPU不跑动,也没有搞定退了机,现在又碰到这样的机器,心里还是怵得很,狗咬刺猬一样,不知从哪下手。

怀疑一个问题,顶星的主板如果显卡坏掉,会不会引起连CPU也不跑动呢?以前在V3000 965独显8400的主板上曾经碰到过8400显卡损坏引起CPU不会跑动,不知道顶星的主板是否也有这样的毛病?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有一半以上可能是显卡故障!

网友:
这个你可以看看BIOS的波形跑动情况。这个电流反复调变,应该是主板没有政策到关键部件

网友:
谢谢,明天早上去不管3721再干一次显卡。。

群体的智慧可以提升成功的概率

网友:
显卡不要老是干干的,最好是换一块新的,这样有利于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