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G31不进系统和PE,求思路和经验.

楼主(2011-06-28):
铭宣的G31主板,进不了系统.经替换法,肯定问题在主板.

拆了硬盘,用光驱进PE也进不了.在过了STARTING WINDOWS PE这样的字样后就死机了.

尝试过拆网卡芯片,也试了在BIOS里面能关的全关干净了,还是进不了.

量主板各供电,基本都正常. 用软件测过内存什么的,完全通过.

求思路或经验.

南桥北桥均加焊了,BIOS也刷过了.就差I/O没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刷bios,可能这主板的bios别人刷错了,刷错bios就这样的。你上官方网站 下载个bios刷进去看看。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南北桥分开的话加焊南桥。集成桥的话就不用说了。

网友:
换过内存试试看

网友:
桥吧、。研究一下咯。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很大呀,刷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