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新遇:HP8230待机电流0.12A,51020发烫!

楼主(2011-06-28):
前几天在论坛里看到了原来的老帖子,关于HP8230的电源IC 51020待机电流大的问题“HP NX6130的51020芯片发烫请教
帖子原文如下:

待机0.12A,拆机摸到这个芯片发烫,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换的芯片绝对是好的,在论坛里搜了下有位兄弟也遇到过这个情况,说是换了个U502,我查了下这个芯片应该是个比较器,而且换了一个绝对是好的芯片故障还是一样,望各位兄弟帮帮忙

“昨天终于修复,不过花了大量时间排查,跟收入不成正比,先鄙视小气的客户。说正题,之前因为芯片发烫,一直在找短路的地方,但这个情况并不是因为有元件大短路造成的,所以电击法不可行,所以用了地毯式的搜索,白忙活了大半天徒劳,最后换了个思路去查也不过用了10分钟,其实很简单,我用的是NC6230的图纸做参考,量到22脚的VREG5的时候电压稍微低了点,只有4.6V,就顺着这条线路拆零件,最终拆到MIC_MIC5205BM5_SOT23_5P这个芯片后,电压5V正常了,这个芯片在NC6230的图纸上是U4128,NX6130因为修好好没看标号,所以没记下来是哪个位置,但很好找的就在51020的背面,这个芯片是一个线性稳压块,之前有位兄弟也修到这个故障,但跟我的不是同一个芯片有问题,他坏的地方是一个比较器,8脚也用到V5AL供电,所以以后遇到51020发热基本可以判断是此脚电压被拉低的原因”

这两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现象的问题,不过查看原帖,我没看懂,现在把详细问题说出,请高手指点一下:
根据原帖的经验和通过自己的排查发现,我的22脚电压为2.8V,明显被拉低了,拆掉U4128后22脚输出电压正常为5V,通过更换同型号其他好板的U4128,插电测试故障依旧,再把U4128的输出脚也就是第五脚翘起之后,发现第5脚输出电压为3.3V,正常,依此决断问题就出现在这里,量5脚焊点上的对地阻值为36欧,根据
图纸的线路连接情况,

判断短路原因为3.3V负载所致,先后逐一拆掉所连接的所有
元件,原则是每下一个部件就测量一次,依次拆掉了,但拆到最后依然没有发现问题
到底出现在哪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使用了电击法,在3.3V的焊点上输入3V电压
,手摸各相关芯片没发现明显发烫的,于是把电压增加到5V(电击法不太会用,不知
道到底应该调成多少伏,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发现有两个芯片明显发烫,非常
高兴地拆下了这两个芯片,进行测量,晕啊,故障依旧啊,到此为止,我已经没有任何
思路和任何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希望论坛里的朋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呵呵,你这个故障跟我遇到华硕A6J一样的,待机电流0.09,电压3、5V有,有个比较器也是比较烫的,换了还是一样,待机芯片也换过,无果!

网友:
呵呵,朋友,我的问题跟你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的整板无电压输出,3V,5V都没出,因为51020的+V5AL被拉低,其他电压都是这个电压出来之后才有的,所以除了这个被拉低外,没有其他电压输出。

网友:
这个要找起来还比较费劲。我还不太会看相似的机型图

网友:
+3VAL 进入的太多了.你发的图都不全.IO也进了.南桥好像也有. 你还是电击法吧.  电压3.3V (烧的时候电流不增加在调大 )   电流慢慢加大.到2安都可以..一定能烧出来

网友:
排查3VLDO供电的短路元件,拆EC看看,沿着3VLDO供电线路找短路元件。实在不行就烧机,电压调小一点,电流慢慢往上调。

网友:
EC拆过试了,故障依旧,用烧机的方法也试了,发现有两个芯片U4124,U4126有点热,但拆下来故障依旧。

网友:
外围元件有短路,慢慢查

网友:
是不是51020的线性电压有短路啊。

网友:
要检查M电源输出有短路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机子。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好几个

网友:
楼主修好了 别往回一声 让知道下怎么回事

网友:
因这两天一直在修别的故障板,这块板暂时放置在一边了。只有等有机会有时间再修了,最近手头上有好几块疑难故障板,都是送到师傅这里来维修的。另外这两天网络不好,没有及时回复。

网友:
EC上直接连着BIOS。建议刷一下BIOS再看。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太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