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1-06-28):
机器拿来是短路 待机电流却有 0.02 不触发  查了2天时间换了I/0 换了南桥 换了网卡芯片及网卡BIOS 芯片 在最后面还写了BIOS 程序 终于看见曙光了 能开电了。最后乌云又来了 开机没有显示 电流很不稳定的跑 有时候开机跑0.4 有时候 跑0.7 有时候0.9 跑的电流及其不稳定。上CPU 假负载 CPU有复位 有发送到南桥的PG信号有  也有基准电压0.7V有  现在(自我感觉)唯有测试有点不正确的是 就是南桥的晶振 开起机的时候 两支脚的电压只有0.2几V(请教 这里不知道是否正常) 晶振我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南桥我已经换过一个了) 还有就是请教不要网卡BIOS 能不能上网? 用假负载测试 CPU时钟没有电压? 现在求教 ?

网友A:
一个短路问题换了那么多东西,头绪不清,为什么短路还要干BIOS,你换东西的时候有确定过吗?

网友B:
准确的说南桥晶振不起振你按开关电流根本起不来的,楼主可以试试不装晶振看看。电流时高时低时有没有某组电压没有起来?我觉得问题还是在EC和南桥方面。

网友C:
学学远程吧,对维修帮助很大。你换了那么多大概是有不良的吧。

网友:
把 南桥和I/O、还有网卡芯片及网卡BIOS 换了过后不短路了 待机也正常了 就是不触发 所以写了一个BIOS程序 就能触发了 能跑电流了

网友:
把 南桥和I/O、还有网卡芯片及网卡BIOS 换了过后不短路了 待机也正常了 就是不触发 所以写了一个BIOS程序 就能触发了 能跑电流了  确定过 都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南桥晶振不起振你按开关电流根本起不来的,楼主可以试试不装晶振看看。电流时高时低时有没有某组电 ...

多谢指教、电压 都出来完了的 并且确定I/O各项指标 都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学远程吧,对维修帮助很大。你换了那么多大概是有不良的吧。

准确来说是这样的 拿来的时候3.3V对地完全短路 把I/O拆了过后 还是短路 对地有50多欧 3.3v 和5v 这两个对地的正常阻止应该在120欧姆左右 让后 我就用烧电压方法  烧3.3V 电感 发现南桥发烫 所以把南桥拆掉  测试3.3v对地 阻止正常了换了南桥过后 待机电压了有了 但是不正常 待机电流0.12还有短路的地方 就测试到 +3.3VS_LAN 短路 也就是网卡 短路及网卡BIOS短路 拆掉  待机电流变小了 变成0.03了 但是还是不触发 修了半天没有办法了 就下载了一个BIOS程序 写了进去 好 现在电流 完全正常 变为0.01 了 开机也能触发了 但是没有显示 不知道是不是BIOS程序不对 我在这个网上下了几个写都是一样的 没有显示 不知道谁有正确的联想F41A 独立显卡BIOS 程序上传一份 我下下 看行不行  在写BIOS程序以前换的那些元件都是有根据的 不是瞎修 \(^o^)/~ 唯一就是写BIOS程序没有根据 没有示波器 测试不了 波形 结果还朦对了 O(∩_∩)O~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短路问题换了那么多东西,头绪不清,为什么短路还要干BIOS,你换东西的时候有确定过吗?

准确来说是这样的 拿来的时候3.3V对地完全短路 把I/O拆了过后 还是短路 对地有50多欧 3.3v 和5v 这两个对地的正常阻止应该在120欧姆左右 让后 我就用烧电压方法  烧3.3V 电感 发现南桥发烫 所以把南桥拆掉  测试3.3v对地 阻止正常了换了南桥过后 待机电压了有了 但是不正常 待机电流0.12还有短路的地方 就测试到 +3.3VS_LAN 短路 也就是网卡 短路及网卡BIOS短路 拆掉  待机电流变小了 变成0.03了 但是还是不触发 修了半天没有办法了 就下载了一个BIOS程序 写了进去 好 现在电流 完全正常 变为0.01 了 开机也能触发了 但是没有显示 不知道是不是BIOS程序不对 我在这个网上下了几个写都是一样的 没有显示 不知道谁有正确的联想F41A 独立显卡BIOS 程序上传一份 我下下 看行不行  在写BIOS程序以前换的那些元件都是有根据的 不是瞎修 \(^o^)/~ 唯一就是写BIOS程序没有根据 没有示波器 测试不了 波形 结果还朦对了 O(∩_∩)O~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准确来说是这样的 拿来的时候3.3V对地完全短路 把I/O拆了过后 还是短路 对地有50多欧 3.3v 和5v 这两个对 ...

高手,佩服我说错话了。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佩服我说错话了。SORRY

朋友你说这话我感觉有点瑞我 维修基地给了我们这个平台  就是相互交流

网友:
电流偏大把散热器安装上,CPU不上散热器会导致电流逐渐增大. 还有一点,你说CPU没有时钟过来,这时CPU应该不会发烫. 还有一点, 你要注意 ,是不是你这么大量的焊接,我觉得应该是某个元器件虚焊导致电流的变化.

网友:
查看有无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