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存放网卡MAC的芯片型号

楼主(2011-06-28):
IBM R61 965集显的主板,刷了BIOS后,发现不好上网,网卡MAC地址为FF-FF-FF-FF-FF,想重刷一下这个地址,但从图纸上看,却一下子找不到这个存放MAC地址的芯片,求这个芯片的型号,或者刷的方法!谢

R61集显 965芯片组.pdf

网友:
十只脚的哪个原件啊啊!

网友:
61的MAC是写在BIOS里的,论坛有关才刷61MAC的帖子,你找找吧

网友:
这个软用起来很方便

T6 写网卡MAC.rar

网友:
用MACFLASH进DOS刷,论坛上有此软件,命令为:EEUPDATE /NIC=1 /MAC=机器的MAC地址或随便找一个,注意空格

网友:
EEUPDATE /NIC=1 /MAC=?????????    这个格式不正确,已刷成功了,/应为-    ,才可以

网友:
试下在说吧,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观摩一下

网友:
MAC 在BIOS里面的  要刷MAC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