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 搞了好久没搞好 用电源不进系统 用电池啥都正常 能正常充放电

楼主(2011-06-28):
一开始拿来是不开机的   换了显卡没问题   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又不开机了,再换了个显卡好了,这下就没那么好,只要插上外接电源LOGO一过就死机········单独用电池啥都正常,LOGO过后再插外接电源也没任何问题,在LOGO过后死机时我量了CPU电压偏低了,只有0.9V,正常是1.3V,主板上面的大电容都换了故障依旧,南桥也换了···现在没头绪来请教大虾们,希望高手们帮一下。

网友:
看看各组的电压稳定么?特别是1。8V那组

          滤波电容先换一下,再说

网友:
我觉得应该从适配器插入主板 开始查起走. 就当适配器不触发这么修.

网友:
显卡供电是不稳定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请教高手解决吧,

网友:
用电源是不是还会出现掉最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机器已经修好了,把CPU电源管理换了就OK

网友:
两个供电模式,电压不一样是正常的,AC电压高些

网友:
同意二楼的 1.8V给北桥跟内存的 不稳很容易卡logo

网友:
如果适配器LOGO之前是1.3V,死了以后是0.9V的话你还是先修一下CPU供电这一块

网友:
学习了,有时间多 看看

网友:
0.9V是正常的 老师说的。。。。

网友:
你为什么不换个cpu电压芯片呢

网友:
原来是cpu电源管理啊。我懂了。

网友:
经验啊,电源管理芯片也会引起卡LOGO

网友:
1.8V给北桥跟内存的 不稳很容易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