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我看下有这个排线吗?

楼主(2011-06-28):
请各位大侠帮我看下有这个排线吗?

网友(点评):
这是神马的

网友:
上淘宝看看
排线有问题?我看里面貌似也没几个线啊,能否尝试连接?

网友:
是啊 可以 去网站上掏啊

网友:
该不会是小鬼子的东西吧,sony?

网友:
合成科技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其实
这个
我不懂

合成科技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排线怎么了!  断了  接不行吗?

网友:
机型不说谁知道

网友:
在淘宝上应该有卖 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