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城显示器打火了,怎么办

楼主(2011-06-28):
我的显示器打火,接通电源,一开开关就打火,如图红圈所示位置!就是高压包出来那个线的根部
,有两个打火点!
显示器
豪仔电脑维修
打火必须要换包包了,有些是击穿.打火还用注意安全。危险中

网友:
高压包漏电 那根线貌似接地的,你把它离高压包远点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高压包了

网友:
找点灭弧的绝缘胶做隔离,实在不行只能换高压包了

网友:
建议换包,因为你就算现在处理好了用不了多久又会打穿的

网友:
换高压包吧,但从成本上看,没有必要修下去了,,,

网友:
用洒精擦下不行吗?

网友:
可以先清理下 不行就得换高压包了。

网友:
是不是高压包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