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insyde的bios 不拆机刷BIOS方法 4745G 盲刷 申请加精

楼主(2011-06-28):
一个U盘搞定4745G 方法请看。。。。。盲刷 申请加精   刷宏基机器黑屏了???不急看下面

我本来是1.25    后来想刷成1.05  刷完后发现黑屏,心急了      成砖,没用了

后来发现网上说有盲刷,但说的都太含糊,都不知道考那几个文件,后来我终于发现原来考这2个文件就行了,话不多说  开始

搞一个U盘随便几个G   我用的是128M     4G也行    16G也行便宜几个G 都行      把u盘格式化成fat32格式

先去4740G   下一个1.05的BIOS      解压出来后看到3个文件 Dos     Windows     readme.txt      这三个

点windows    进去有一个    kADa105a.rom      文件,好了,我们只要他就行了,其他的不用了,先把他复制到U盘

然后在到4745G的官网下一个BIOS随便什么的,下面就用1.17的   解压有一个文件ZQ1x64.fd    好了就要他了,把这个也复制到U盘

现在U盘应该只有2个文件   一个是前面的kADa105a.rom         ZQ1x64.fd       这2个,好了开始刷了

关机,插上U盘   接Fn +  Esc   +开机   就行了,接下来不要急    会有几十秒的时间,后期会有一些时间没反映,你不用管他,让他去,好了后他自己会重启,你都不用搞

重启你就能开机了,成功了。。。。。爽不

网友:
我想像楼主说的盲刷的前提是,BIOS芯片里要有支持盲刷的数据没有被破坏吧?假想BIOS芯片里数据全空了,支持盲刷的程序在哪儿呢?

网友:
这方法之前对付aspire one 很好用!

网友:
下来备用,谢谢

网友:
HP的好像是按着FN+ESC+B+开机键盘,

网友(2017-10-10):
BIOS还能盲刷,见识了,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看明白,为什么刷4745G的BIOS,还要先下载一个4740G的放到U盘

网友:
哪个哥们能不拆机刷不开机的BIOS就厉害了。。。。。

网友:
不开机还能刷牙BIOS,还是第一次看到,好好学一下试一试。

网友:
不开机可以刷bios 真的 是没见过 真的是好

网友:
不懂 这个,我都是 直接 编程器 干 一炮 。。。。。DOS刷BIOS不回搞

网友:
方法不错   下次有机会一定要试一下

网友:
独显坏了的,是不是可以刷个1.17,也

网友:
厉害,没见过这样刷的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出来炸到很多维修技术都不懂,小白收藏了!

网友:
别的地方找不到你说的文件 我来这下载

网友:
照到方法做了,确实可行!!!!!!!!!!

网友:
可以,这是个新概念,很省事!!!

网友(2018-05-20):
                                前提得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问一下    如果blos芯片里面数据坏了或者芯片问题  导致不能触发你如何盲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