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发电路

楼主(2011-06-28):
小弟到现在都不明白,触发电路到底包不包括拉高S3、S5。各位大侠,帮我分析哈我的思路对不对。一般不触发的板子。我都是这样查的。1:查开机是否有3.3V是否被拉低。查开机电路是否有和拉低3.3V到IO或南桥.如果都有就查IO是否发出RSMRTC到南桥。查PWRBTN是否到南桥。如果都到的话,就查IO的工作条件,和南桥的工作条件(到现在都不知道南桥到底要满足那些条件才触发,我都是查南桥的RTC VCC RST BTN SRMSRT如果都有就换IO换南桥。换了不行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到底是S3参不参与触发。(BIOS参与开机没算哈)还有黑屏开关也有3.3V. 这些工作条件查完了,IC SB也换了。还不触发,真的没思路了.DELL  HP有检测脚的不算哈。帮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一般都是先查待机3 5V,再查南桥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我觉得改查的你都查完了

网友:
触发后南桥要拉高S3电压的

网友:
S3被拉高 就证明已经触发成功. 不算BIOS 检测脚. 换了南桥IO都还不好.当然还有换了呀,比如说晶振及旁边的电容电阻...还要查的条件也还有.LID# ACIN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