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串口硬盘

楼主(2011-06-28):
有一块捷波悍马03,认不出串口硬盘,IDE可以认光驱和硬盘。接口电压正常,刷BIOS故障一样,最后南桥用热风枪加焊还是失败。请问高手们,这样要换南桥吗?

网友:
测下SATA接口边上的几个小电容看看。

网友:
看看线和接口有没有问题,还有设置

网友:
BIOS设置问题排除了没有

网友:
不认串口不一定是南桥本身问题,BIOS设置损坏和外围电路都会引起不认

网友:
可以去查下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看看COMS里SATA设置有没有设好。

网友:
查一下接口电路,BIOS都刷过,应该不是软故障了

网友:
放下电,,,查下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查下接口供电,换南桥,

网友:
在串口接口旁边有没有一个跳线,如果有就跳一下,没有的话,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呵呵,你再换一块串口硬盘看看是不是还认不到硬盘呢

网友:
查查接口的电压什么的,电路也查查。。

网友:
今天又有个客户在我们这里也是这个问题。。是怎么弄好的。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你先摸下一盘。有没在转、  插下。sata的金手指。  再看看

网友:
BIOS中有没有开ATA接口啊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下电路吧

网友(2014-12-04):
这个问题真麻烦,加焊南桥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