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8号维修日记hp 6510B的板

楼主(2011-06-29):
6510B的板修复一片外接变色,打阻值测到RGB中R的阻值偏高几十欧,发现北桥信号出来到VGA接口中间有个5脚小芯片掉件了,补上故障恢复。
另一片是转换电压+V3S +5VS不正常,用表针量时用力按下电压出来了,松开又没有了。看样子是有地方接触不良了,仔细观察发现反面有个电阻轻轻碰下就掉了,焊好后故障排除。
芯片

网友:
一修板就是这么简单吗?

网友:
唉。修板。。得百分百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