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22寸液晶显示器白屏的修复历程

楼主(2011-06-29):
今天接一台明基22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如图(手机拍摄不太清楚):

首先分析应该是无屏供电、驱动板坏、屏线坏,最后才考虑屏坏无非就这几种情况,
于是拆机,这款显示器采用的是三星LTM220M1-L01的屏如图:

先测电源板上的5V和12V输出正常,再测屏线上给屏供电的三个脚无5V供电,于是
拆下驱动板,直观的看到驱动板上与屏线供电脚连接的一个三脚的管子明显烧糊了看不清
编号了,分析电路应该是控制屏供电的一个场管,通电测得各脚电压值如草图(这里忘记拍照):

从坏屏上拆一个类似的场管换上测得屏供电正常如图:

满以为已经解决问题了,连接好测试故障依旧,难道是屏电路有问题了,于是
拆下屏电路上的铁罩,测得屏供电处得保险坏了,换之再试还是白屏,再测保险
又烧坏了,说明过了保险的某个地方短路了,断电测量的确短路了,观察电路过了
保险后一端连接3V的稳压管,另一端对地接了几个贴片电容后进入屏,于是测稳压
正常,索性依次拆下了这些电容却发现其中一个下面发黑了,用万用表测这个电容已经
穿了将其换掉,在保险处换上一个0电阻如图:

连接好测试平供电正常,接信号试机一切正常如图:

烤机4小时没问题,这个液晶屏维修结束。
后话:版主不知这样能否转正?期待中~~~

补充内容 (2017-3-20 22:09):
后期有发现好多采用三星这款屏的其他品牌的显示器白屏或灰屏都是IC4坏了或不良导致的

网友:
肯定会有加分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精彩   学习楼主这种思路了

网友:
白屏烧屏供电保险的多半是屏电路过流或短路

网友:
楼主的很精彩啊`~应该能加分把

网友:
不错 分析的很好,关键是修好就有大洋,O(∩_∩)O~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故障排除,赞一个,不过,焊功有点那个

网友:
烧保险主要是后级短路或者过流引起

网友:
“屏供电的一个场管”哪不是场管,而是1117之类自可调式稳压模块〔IC〕。

网友:
修好就是技术

网友:
能赚到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思路不错 焊工还得练下。

网友:
焊工跟我有的比了,IC估计没法焊

网友:
学习了,图文并貌,对了,上屏的排线,第几脚是供电的啊,呵呵,修这毛病少,没记得清楚啊,

网友:
下次。我遇到这种问题就会了。

网友:
我也正在学焊工。攻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顶一下   应该可以加分的

网友(2011-07-29):
楼主讲的是非常好,思路透明!

网友:
要是我直接 就用烧鸡大法了    很快的

网友:
顶起,嗯,不错,我也是修液晶的,嗯,思路真的不错,顶起

网友:
值得学习.........该用户从未签到,什么意思

网友:
很不错呢费了不少心思啊!!

网友(2011-11-20):
如果保险丝不烧的话,白屏是怎么坏呀。

网友:
有点装上了的感觉,对元件不太了解,焊接技术也有待提高

网友:
吸取经验,学习

网友:
不错。值得一看呀~

网友:
屏上的保险能用0欧电阻代换吗?我也有个屏插上屏线,供电就没有了。驱动板是好的。是不是短路将电压拉低了。怎么修呀?

网友(点评):
去掉屏线 先测屏供电正负极之间的电容 3.3稳压 屏升压 是否短路,最后测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场管

网友:
严格来说你这台修好真是运气,一般主板的屏供电保险不会烧得,烧了就说明屏幕有短路,直接短路5V到屏供电电路问题不大,但是看到屏电路上的保险烧了,还换上直接通电就很危险了,很有可能造成二次短路烧毁其他大芯片,换好后最好先量一下保险的对地阻止,不正常的话先测量后面你发现的问题,排除后再通电。

网友:
正常情况下用导线都可以用,就是起不到保险作用了。有了问题就会烧的更大了。所以还是用保险最好了。

网友(2012-02-05):
你运气好啊! 我有一台屏供电 5v正常!  随即怀疑驱动板驱动程序坏 更换通用驱动板 故障依旧  啊! 哎!  头都大了 屏线什么的小问题我都测了! 估计屏坏了  有没有高手说下还能怎么搞

网友:
是好文,楼主维修测试思路很值得学习

网友(2012-09-04):
如果是灰屏 怎么搞

网友(点评):
有图像就换逻辑板芯片,没图像先刷软件后换逻辑板芯片

网友:
还是没懂到底是那块板,是不是那个逻辑板啊上的故障啊

网友:
灰屏没人搞过吗

网友:
分析得很好  值得加分转正  可我上传了论坛上没有的图纸还是不能转正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经验之谈 借鉴 学习

网友:
笔记本 白屏 是否也可以按此 思路来维修

网友:
这个不明白为什么电容短了,你换0电阻上去,那不也一样短了吗??

网友:
见意楼主入手个风枪吧`

网友:
这样的高手再加上图文并茂,还不转正,真的没天理了!呵呵!

网友:
贴子不错,焊接技术就有点那个了

网友:
这个适合新手学些

网友(2012-10-16):
楼主维修的思路很清晰,很不错

网友:
我遇到的白屏都是电容问题多

网友:
不错的检修思路,我也遇到此类情况,屏上供电升压电路故障较多,大部分都是电容惹得祸

网友:
学习了,有图又有解说,一看就懂。最适合俺这菜鸟了。

网友:
看了很有启发,我也一块这屏待修,一时找不到故障

网友:
不错   我的屏幕是满屏绿色....

网友(2012-12-13):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确实受益。

网友:
学习了,讲解得很清晰,不过焊工嘛。。。。。呵呵

网友:
思路不错,有图又有方法,这才是好贴

网友:
想楼主靠起,什么时候达到楼主的技术呀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焊工啊....我勒个去

网友:
哇呵呵, 人无完人么,焊工会精进的。学习了

网友(2013-08-01):
刚好遇上一个,非常感谢楼主,这问题看样子不少。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台fp202w v3的显示屏,开始开机无任何反应,检查电源板后发现黄色保险断了一个,换上后,开机即白屏,往后不知道如何修了,请高手指点,是不是得在线测量5v供电压啊,我测的电源板输出电压是18v,

网友:
实例,思路很好。

网友(2013-09-14):
我现在有一个同样型号的三星显示器白屏!测出是驱动板的问题!主控芯片很烫?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图文并貌,适合学习,顶

网友:
一般只要保险爆了,单换保险是不成了.后面基本上也有问题的.,

网友(2014-03-30):
这个 一般都会修吧 有资料上点图纸 别让大家白来捧场

网友A:
不错,焊得美观点就更好了

网友:
白屏一般都可以修复,不是什么问题 ,

网友:
焊接不怎么样

网友:
多谢共享 好的

网友(2014-11-26):
我有3块三星LTM220M1-L01屏开机白屏,屏电压都有不知道那位可以搞。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个HP22的白屏机,我的运气好,打开重新插了下线成了花屏,换了屏线OK

网友:
楼主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
不错,不多说了

网友:
三星显示器T220白屏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

网友:
楼主讲得很精彩,我认真的学习了

网友(2015-01-06):
楼主修的很仔细,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