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放电可以解决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1-06-29):
大家来说说,主板不能开机触发,把CMOS放电一下就能开机,是什么原因呢。我只知道这么做但原因还不是很清楚。请大家帮忙

我在这里补充描述一下,客户的台式电脑是拔了光驱后就不通电的,为什么我把CMOS放电就好了,我自已都不解。    只是凭直觉放电试一下的。

网友:
CMOS放电一下就能开机,板号呢

网友:
数据存取或者设置出错,放电可以恢复到原始设置,所以会好

网友:
设置出错了,为什么会 导致不触发呢。

网友:
这个东西有时间很难解释的,只能说经验

网友:
我亲自经历过华硕笔记本  放点就OK得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故障
@!

网友:
有些机器是BIOS参与触发的,出错了就无法触发。

网友(点评):
bios和CMOS是2个不同的东西。好好去看看百度

网友:
放电是为了清零南桥里面的ACPI控制器中的一些休眠信号,SLP_S3#等

网友:
客户的台式电脑是拔了光驱后就不通电的,为什么我把CMOS放电就好了,我自已都不解。

网友:
sony 的这个故障很多的!!   基本不加电的   放下电池都会好  !很常见的!

网友:
内部程序出错,放电后把CMOS 设置等 初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