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开机电流到0.08

楼主(2011-06-29):
今有一台dell d630待机0.01开机后跑到0.08后过几秒后掉电,有3v待机
掉电

网友:
看看是短路,还是电压不出。

网友:
这可能是通病,我现在这里也有一台,一样帮障,南桥没有起振,加一下热,就起振了,开想什么都好了,冷了,又不行了

网友:
碰下晶振看开机不

网友:
南桥的可能很大,这种问题我修到不少。

网友:
电压不正常 修电压。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啊,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D630 待机是有3.3 和5V 的 你的机器 只有一个 不正常 查5V 搞定

网友:
此机器 5V电感有问题 也会不出电压的

网友:
一不小心就出来奇怪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