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只能上800X600 4位色

楼主(2011-06-29):
液晶只能上800X600 4位色,我觉得是驱动板的问题,问题是要查驱动板的哪些地方?

网友:
理论上 是屏的信息存储芯片的数据出问题了。可以摘下看看能不能改更。

网友: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这台显示器放在用别的显示器点亮的主机上能显1440*900,但重启电脑后又只显800*600 4位色。放到别的主机上也一样。在“列出所有模式”中设成1024*768 16色能行,画面好看了,但只能开QQ和上网,玩游戏出现“图标混乱”。

网友(点评):
显示器数据坏了,,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再者就是屏的存储芯片问题

网友:
存储芯片我用表打了一下,1、2、3、4、7脚对地,型号是ATMLH74?,后面不知道是5还是S。在网上没有查到这个存储芯片资料,请问能不能用24C08代换啊?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图和这个板一样,用是是24C16。
型号:MB-R2023L-DEL
S/N:BLM17004M10119
最好是还发份数据我,

网友(点评):
显示器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这个要说明,

网友:
是AOC 915SW?还是优派VA1916W?

网友A:
AOC919VWG的没有,,我有个915SW的  方案和你的一样,,
你试试看,,但刷之前,你要备份原数据,,以防不测

AOC 915Sw_24C16.rar

772 Bytes, 下载次数: 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C919VWG的没有,,我有个915SW的  方案和你的一样,,
你试试看,,但刷之前,你要备份原数据,,以防不 ...

谢谢你,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