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RC56D04是不是4位芯片?

楼主(2011-06-29):
请问RC56D04是不是4位芯片?

网友(点评):
4BIT 32M的垃圾条。。。

网友:
这个颗粒是最垃圾的内存,降位容量最厉害的内存,就是三星蓝魔。 我劝你还好似扔掉算哦。你这个内存有可能是256的。放弃了

网友(点评):
小杨,什么时候来我家喝酒哦。。。电话我

网友:
是4位的~~~~~~~~~~

网友:
师傅,你好。我这断时间没有空,做生意实在太忙了。我下个月抽空来看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