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测试全错一般是啥问题

楼主(2011-06-29):
   一盈通G8600GT   1G   花屏,严重程度一般,用MATS测试  A   C通道数据位全有问题,这一般是怎么回事?请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是不是网上说的显存通病???

网友:
这样的情况GPU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从花屏的情况看不像是满天星得花屏通病,我想放到最后再动GPU,否则芯片级维修和烤烧饼的也没啥区别了,呵呵

网友:
软件版本不对路,DOS不纯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LS说的在理,全错的话试着换新一点的版本再测试.要纯DOS才准确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显存地址线短路 BIOS错误 GPU空焊或坏掉

网友:
如果是你说的这几种情况,那话就会花的很厉害,基本上看不清图像了。但是楼主说的很清楚,是一般性的花。

网友:
1,mats版本低。
2、显卡blos错乱。
3、GPU空焊,
一步步来吧,

网友:
1、mats版本低。
2、进入的非纯DOS状态。
3、GPU虚焊。

网友:
你看花屏的程度,花得看不见,就是测试结果是对的,不然换个版本试一试

网友:
有一颗显存短路也会照成全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