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绿5V5V待机线也有5V短接绿线黑线风扇不转

楼主(2011-06-29):
ATX电源绿5V5V待机线也有5V短接绿线黑线风扇不转,拆开后发现一个大电容虚焊,换上个新的,还是老问题,求能人帮助,问题出哪的开能行大些

网友:
查开关管。

网友:
是短接绿线和黑线吗

网友:
嗯  强制开机不都是短接绿线和黑线吗,这个就不用说了  我研究下开关管先

网友:
你应该先把有可能的元件研究无果再发求助帖的

网友:
风扇坏也不转的,温控的不热也不转,应该测输出电压,我见过有个进口的电源不接负载一下就停机而且风扇是温控的

网友(2012-04-02):
我和你遇到一样的状况了,坐等高人吧

网友(2012-12-09):
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短接风扇不启动。绿线5v有,紫色5vsb也有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吧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换电源好了  如果还是一样 那么摸摸主板有什么芯片发烫   换了就好

网友:
先查494,再查开关管

网友(2016-05-28):
最后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