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的小电源,通电保护,3.3V对地阻值很小只有10欧姆左右

楼主(2011-06-29):
一台联想的小电源,通电保护,3.3V对地阻值很小只有10欧姆左右 请问正常吗?检测整流二极管都拆下了检测正常,电容也没有鼓包的

网友:
不正常啊,一般在400多左右,你从它的前面一步一步的查,大电容,开关管

网友:
3.3对地阻值就是很小的 你看一下13007吧

网友:
3.3V对地10欧左右正常的,有个对地负载电阻,记忆中好象是8.2欧。检测取样的二极管及相关电路,最好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