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不好用如何下手啊

楼主(2011-06-29):
ASUS 主板 话筒不好用 芯片是 ALC662   没修过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从入手   芯片换过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不如换个声卡来的快

网友A:
换个话筒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话筒就好了

换了 不好用 肯定 是 电路上的问题 不知道 该查什么 信号

网友B:
如果芯片坏了 你修线路没用啊,多数声卡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芯片坏了 你修线路没用啊,多数声卡芯片坏

换了 啊   都写着呀

网友:
前面的也不行?(前插孔需要在驱动里面打开,默认多数是关着的。)

如果前后都不行,那就从主板的前面板音频跳线跑线追一下了,测一下周边小元件有无不良的。

网友:
如果芯片换了还不行看下接口呢 查下麦到芯片的线路有没有断线或小元件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