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测量档,对几款主板电源接口各脚对地电阻进行测量

楼主(2011-06-29):
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测量档,对以下主板的电源接口的各脚对地电阻进行了测量,有哪些不对劲么?

CPU供电接口:

网友:
没试过,这个应该每一种都不同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呢

网友:
技嘉945PL-G的第一脚(3.3V)的对地电阻只有159欧,这个可能有问题,对不对?

网友:
接口的电阻我还真的没测量过。以前知道可以测量出有无短路。实际使用起来每一个电源的电阻都不一样。反倒是测量元件的在线电阻是很容易判断出故障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发错地方了啊?

网友:
这玩意测有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