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成这样有救吗?

楼主(2011-06-29):
这个onda显卡是2009.6.27购买,刚好两年;前几晚进入游戏后就花屏,鼠标动不了,但是重启之后就能动了;于是再删除驱动程序,再重新安装重启之后就一直停留在“红色”的界面,进不来系统。已经尝试过拆主板电池、内存、显卡;都是停留在“红色”界面。。。。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解救,。。??

网友:
如果排除硬件驱动的问题外,你没有提供显卡的检测结果数据,不好说啊

网友A:
真的不好说!!希望楼主能把详细情况说下

网友B:
杂牌显卡的话,你也要装杂牌驱动的

网友C:
昂达的还好啦  用了俩年了 可以换了  现在GT430 440 也不贵~~~

网友D:
显卡测过了吗?信息不全面!

网友E:
电容有鼓包的不?换了在说
不行,加焊芯片试试吧

网友F:
手上有一堆显卡等着维修,盼望答案中

网友:
这种现像应该是显存坏或显存供电电路部份有问题,主芯片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我修过,换一个显示芯片就好了。加焊就一定不行了。

网友G:
我的  还没有你那个花得凶    我那块没有用了

网友:
但是一开电源,就一直停留在这个画面。。不能进入系统,按键盘没有反应。。我想问一下,怎样检测结果数据啊???因为我只是普通用户而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好说!!希望楼主能把详细情况说下

那晚我打开魔兽争霸,刚运行游戏,就花屏了。。然后按键盘没有反应,再重启就可以进入系统。。我以为是那个显卡驱动的问题,于是我再卸载之前的显卡驱动,再重新安装显卡驱动。。重启后,就是目前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显卡的话,你也要装杂牌驱动的

我的显卡驱动,也是在官方网站上下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昂达的还好啦  用了俩年了 可以换了  现在GT430 440 也不贵~~~

一般显卡的寿命是多久的呢??因为我不是搞维修的啊,我不知道这些配件的寿命呢、、、我只知道自己是学生,,还是一个穷学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测过了吗?信息不全面!

进入不了系统啊。。。只是停止“红色”界面。。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啊??

网友:
个人认为显存的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有鼓包的不?换了在说
不行,加焊芯片试试吧

电容没有膨胀,,,,加焊芯片??是不是散热片压紧那个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上有一堆显卡等着维修,盼望答案中

那么显卡维修率较高的是什么品牌显卡啊???一般修好后能坚持到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  还没有你那个花得凶    我那块没有用了

:funk:

网友H:
你的显卡芯片是Nvidia公司的,型号为9600,你在论坛里搜一下这个型号的检测工具软件,检测一下,然后将检测结果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还有个,你可将显卡从机箱里面拆出来,将上面的灰尘清理干净。观察一下显卡上有无明显的元件损坏。如有明显的元件损坏,须先将损坏的元件修复再做测试。

如以上你都无法操作,那只能将显卡送到专门硬件维修的公司里处理了,新手最好不要自己动手,以免将故障范围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显卡芯片是Nvidia公司的,型号为9600,你在论坛里搜一下这个型号的检测工具软件,检测一下,然后将检测 ...

谢谢你的回答。。。我在论坛里打入“Nvidia 9600  检测工具软件”,搜索不到任何文件。。还有那些灰尘我已经扫干净了,显卡表面也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在其他地方找到显卡检测工具,,但是进不了系统,,,还有其他办法检测显卡吗》?。??开机只是停留在“红色界面”。

网友:
新手最好不要自己动手,以免将故障范围扩大。我就是吃过这亏

网友:
还是要从显卡通道开始查起

网友:
还是换一块吧 估计新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
你应该把故障显卡送到专门修显卡的公司里处理吧,因为你什么也不知道。
从头学修理赶不上了,除非这张卡你所无所谓

网友:
我估计是显卡的显存问题。

网友:
9600GSO的话
肯定是温度引起的显卡芯片虚焊
拿去重新吹一下
也就20元搞定
这个卡当年性价比很不错

网友:
你一口气问得也太多了吧!加焊芯片是用BGA做的,一般换芯片好的话也能用很久的.看你运气了.

网友:
你花屏是进系统花屏还是没进就花的? 没进就话就和驱动完全没关系的。 把显卡芯片加热下试试。一般都是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显卡的话,你也要装杂牌驱动的

看清楚了 人家明明是昂达的 那也叫杂牌? 哎!!!!!!!!!

网友:
我以前也有块昂达的9600GSO 买来400多块,刚过了保 就花屏,是GPU问题  感觉昂达显卡很一般,或者这就是运气!

网友:
你把显卡换到别的电脑上试一下,如还是这样就是坏了,用表量下64条数据线的阻值是否一样,偏小短路,偏大开路,只有偏大才能加焊。还要量下显存、时钟与核心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普通用户就带好你的老人头到各大电脑城 去修去。不要自己动手吧问题搞大了

网友:
不是GPU就是显存,这两个自己都不好修的,送onda售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