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稳压电源的问题 会修安泰信稳压电源的来

楼主(2011-06-29):
安泰信可调稳压电源 aps3005si 电流上到2a就 短路 并把电压拉低 这种情况应该是个通病吧 我这有3台都是这故障 。请教高手了
通病

网友:
直接发到南山塘朗工业区安泰信的厂维修不就得了,我的刚买两个月就出现电流不显示了,不过安泰信的还好,坏了不会对笔记本造成很大的威胁,像威龙的电流表,坏了就是40多伏的电压,买了5台都是这个通病